利用WM8731芯片和FPGA搭建变声系统。输出噪声非常大!求解

楼主(2015-01-10):
目前我正在用BASYS3 FPGA板子和WM8731芯片搭建一套简单的变声系统。用的ADC和DAC都是WM8731自带的,基本思路就是将MIC输入的语音经过芯片的ADC进入主板,在主板中进行处理,再由芯片的DAC输出。
对于波形仿真基本无误。一开始我在板子上实现,发现噪声非常大,几乎可以盖过语音,于是我将DSP模块隐蔽,即ADC输出直接传给DAC输入,理论上如此可较好的还原语音,但是噪声依旧。
于是我测试了芯片的ADCDAT输出,发现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出一直有数据在传输无论讲话与否。即便我后来将WM8731的芯片设置为MIC和LINE的输入都为静音状态,理论上没有信号通过ADC,但是ADCDAT依旧有数据在传输,我怀疑这是噪声来源。
还请大伙帮忙分析解决,在线等~
非常感谢!

网友A:
adc输出是有符号数。及时是0也是有波形。
需要确认芯片配置和硬件设计

网友B:
电源电源,你看看电源是否隔离,很多噪音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B:
特别是音频这边不能使用开关电源,最好LDO的。要使用就要练习你的模拟电路技术了,还有模拟地,数字地,电感滤波等等。我上次就是数字和模拟没分开,引起噪音的

网友C(2015-03-04):
发单音(30K正弦波)看看有没有噪声,我也想做一个fpga变声器,交流qq578791068

网友D(2015-10-13):
楼主的wm8731是什么渠道买的,我们现在做的项目也准备用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