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怎么使用编译yocto时生成的qt编译自己的qt程序

楼主(2015-01-10):
编译失败,提示如下:

注:编译器的环境变量已经设置成
export PATH=/opt/bin/fsl-community-bsp/build/tmp/sysroots/x86_64-linux/usr/bin/cortexa9hf-vfp-neon-poky-linux-gnueabi:$PATH
Qt版本是4.8.5的,编译fsl-image-x11默认编译的。

请问:我要编译自己编译的QT程序在yocto系统上运行,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编译QT的话,在我们的官网上有: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66你可以参考一下,别的文档和资料我也没有找到。你先看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编译QT的话,在我们的官网上有: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4066你可以参 ...

你好!
我曾经参考过这篇**,但移植后执行时出现如下提示:
root@hisilc /$ ./mainwindow -platform eglfs
[     1] HAL user version 4.6.9 build 6622 Aug 16 2013 10:55:29
[     2] HAL kernel version 4.6.9 build 1210
Segmentation fault
BSP版本,L3.0.35_4.1.0_130816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B(2015-08-24):
版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C:
用yocto生成QT的SDK,也就是qt的编译链就行了

网友C:
也可以使用编译生成的qmake

网友D:
有个命令可以生成qt的嵌入式版本SDK,然后你安装上这个sdk就可以了,具体命令记不清了,你网上找找......

网友E(2015-11-13):
还是别用YOCTO来编译QT吧,自己去下载源码包,自己设置编译一下吧,编译两个版本,Qt_x86_lib,以及Qt_x86_arm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