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微漏电

楼主(2015-01-10):
各位大神,
   普通FR4板,比如标准2.54接口孔之间的绝缘电阻大概是多大呢?我用34401A测量显示是无穷大,测试不出来。
   近来要做高压小电流测试。
   低压时漏电可能还能承受,电压上1K 伏特时,漏电流自然不容小视了。
   还有传说中的爬电距离。。。。。
   向大神们请教!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这个测法叫绝缘阻抗,非耐压测试,一般用耐压仪测试,分交流与直流,2KV下,电流不超过2MA。算合格。

网友B:
用兆欧表测绝缘电阻,380V的用500V兆欧表,还有1000V,2500V的兆欧表,你根据你的问题选。一般的PCB肯定通不过。

网友C:
你要研究的问题是PCB爬电击穿,不是单纯的绝缘电阻问题,找个通用的家用电器安规,看看1kV电压下要求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是多少就知道了。1kV不算很高的,想想原来的CRT电视机里的高压包。

不过2.54的距离,1kV肯定做不过,楼主可以考虑在中间拔掉几根针,并且在引脚之间开空气槽,这样在不改变接插件形势的前提下达到耐压需求。

网友D:
开槽,介质就只剩下空气了,同时免去积尘、受潮的问题。
另外,参考一下高压输电线路的“绝缘子”。

感谢,我看看。

网友E:
电气间隙1kv按1mm设计,前提是不能有尖端放电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气间隙1kv按1mm设计,前提是不能有尖端放电点

1KV = 1mm?
笔误了吧?  1cm 还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气间隙1kv按1mm设计,前提是不能有尖端放电点

1kV/mm,要看条件。若是良好的固体或者液体中,没有问题,若是在电路板表面,那是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F:
1kV/mm,要看条件。若是良好的固体或者液体中,没有问题,若是在电路板表面,那是作死。 ...

感谢,FR4容易击穿还是空气容易击穿呢?
  我这边在工厂里的实际应用经常在2.54mm的间距形成1KV的电压差,就是FR4板的介质。即FR4板表面还低于2.54mm,甚至只有1.5m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要研究的问题是PCB爬电击穿,不是单纯的绝缘电阻问题,找个通用的家用电器安规,看看1kV电压下要求的爬电 ...

交流2KV是可以的,直流就很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FR4容易击穿还是空气容易击穿呢?
  我这边在工厂里的实际应用经常在2.54mm的间距形成1KV的电压差 ...

气体是最容易被击穿的,尤其是低气压情况。
试电笔里面的氖气泡,电极之间距离1~2mm,大约100V多些就可以被击穿。
漆包线的漆膜才有多厚?直径0.8mm的普通高强度漆包线,2000V没问题,更不用说三重绝缘线了。
至于固体表面,例如电路板上,那是最差的,比常压空气还差。某些人常说他们的电路板两条线之间距离是多少多少,也没有击穿。他们没有注意到电路板上那层阻焊剂。那层阻焊剂的抗电强度远超过2mm厚的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体是最容易被击穿的,尤其是低气压情况。
试电笔里面的氖气泡,电极之间距离1~2mm,大约100V多些就可 ...

多谢,大神指的击穿指到什么程度呢?漏电1毫安?或者说直接成了一个很小的电阻了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的击穿指到什么程度呢?漏电1毫安?或者说直接成了一个很小的电阻了呢。
...

击穿指电流突然增大,增大到由电路中其它因素(例如其它电阻)决定,有可能不到1mA。例如试电笔中的氖泡发光时电流就不到1mA,只有大约0.1~0.2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击穿指电流突然增大,增大到由电路中其它因素(例如其它电阻)决定,有可能不到1mA。例如试电笔中的氖泡发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