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027板子跑HRPWM的问题

楼主(2015-01-10):
我自己做了个28027小板子,跑其他程序都可以,跑HRPWM程序就有问题。
CCS用的是5.4,错误提示如下: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的工程是自己建的吗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工程的CPU型号选择是否和板子的一样
还有就是程序运行起来IO口输出的信号导致板子的短路或者复位

楼主:
我是从28027程序库里导的。型号是一样的,28027。
我再看看吧。谢谢版主。

网友A:
好的   你查找一下吧  不行  自己新建工程然后添加源文件进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