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有 充电电流 为 200A的 锂电池充电管理IC吗 ?

楼主(2015-01-10):
请教
1. 有 充电电流 为 200A的 锂电池充电管理IC吗 ?
2. 充电电流大的 锂电池充电管理IC 有哪些 ?

谢谢!

网友A:
200A 没有的
自己拿单片机 MOS 监控电压 电流
做多大都行

网友B:
反正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电流的,自己做吧

网友C:
都是自己做的,或者定做,怎么你需要啊?

网友D:
不难,自己搞,

网友E(2015-02-28):
还没有200A的充电芯片.
充电电流大的锂电池充电芯片,要看具体多大.
可以看看如韵电子的充电芯片有没有满足你要求的.

网友F:
充什么的额

网友G:
200A冲什么电池!》?汽车还是电动车!?200A?

网友H:
MCU+TL494+IGBT,输入380V,输出250A*80V。工厂使用没加PFC。

网友I(2015-05-21):
引用 网友C:
都是自己做的,或者定做,怎么你需要啊?

你好,你会做吗,大概100A电流,24V的电压给蓄电池充电,

网友C:
呵呵,专门做代价太大,我可以帮你挑选,改装一个,你看行不行

网友J:
200A,这是冲多大容量电池啊

网友K:
200A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