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库函数分析GPIO

楼主(2015-01-10):
(图片)

楼主:
\M051_Series_BSP_CMSIS_Rev3.00.001\Library\StdDriver\inc
找到该目录,该目录为头文件.h的所在,本帖讨论GPIO
一般,头文件开头都是
#ifndef __GPIO_H__
#define __GPIO_H__

进行自我定义检测,如果没有定义该文件就定一个。

楼主:
#define GPIO_PIN_MAX            8 /*!< Specify Maximum Pins of Each GPIO Port */

/*---------------------------------------------------------------------------------------------------------*/
/*  PM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GPIO_PMD_INPUT          0x0UL /*!< Input Mode */
#define GPIO_PMD_OUTPUT         0x1UL /*!< Output Mode */
#define GPIO_PMD_OPEN_DRAIN     0x2UL /*!< Open-Drain Mode */
#define GPIO_PMD_QUASI          0x3UL /*!<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该段定义了PWM的常量定义,也就是请名字呢,起个通俗的名字,后面的注释,告诉大家,这个是定义该端口为输入模式,输出模式,开漏模式,类双向模式。

楼主:
/*---------------------------------------------------------------------------------------------------------*/
/*  GPIO Interrupt Type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GPIO_INT_RISING         0x00010000UL /*!< Interrupt enable by Input Rising Edge */
#define GPIO_INT_FALLING        0x00000001UL /*!< Interrupt enable by Input Falling Edge */
#define GPIO_INT_BOTH_EDGE      0x00010001UL /*!< Interrupt enable by both Rising Edge and Falling Edge */
#define GPIO_INT_HIGH           0x01010000UL /*!< Interrupt enable by Level-High */
#define GPIO_INT_LOW            0x01000001UL /*!< Interrupt enable by Level-Level */

该段是对中断类型进行宏定义,用通俗的名字取代难以理解的0101这种内部实际的表示形态。
什么上升沿,下降沿,双边盐,等等,后面两种INT_HIGH,INT_LOW是什么意思,有人懂吗?留个问题给大家。

楼主:
/*---------------------------------------------------------------------------------------------------------*/
/*  IM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GPIO_IMD_EDGE           0UL /*!< IMD Setting for Edge Trigger Mode */
#define GPIO_IMD_LEVEL          1UL /*!< IMD Setting for Edge Level Mode */
这两个同类上面的,不过大家要清楚IMD到底是个神马玩意儿,还有,Level,平坦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楼主:
/*---------------------------------------------------------------------------------------------------------*/
/*  DBNCECON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GPIO_INT_CLK_ON         0x00000020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all IO pins edge detection circuit is always active after reset */
#define GPIO_INT_CLK_OFF        0x00000000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edge detection circuit is active only if IO pin corresponding GPIOx_IEN bit is set to 1 */

#define GPIO_DBCLKSRC_LIRC      0x00000010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de-bounce counter clock source is the internal 10 kHz */
#define GPIO_DBCLKSRC_HCLK      0x00000000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de-bounce counter clock source is the HCLK */

#define GPIO_DBCLKSEL_1         0x00000000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1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2         0x00000001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2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4         0x00000002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4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8         0x00000003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8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16        0x00000004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16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32        0x00000005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32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64        0x00000006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64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128       0x00000007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128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256       0x00000008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256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512       0x00000009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512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1024      0x0000000A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1024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2048      0x0000000B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2048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4096      0x0000000C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4096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8192      0x0000000D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8192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16384     0x0000000E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16384 clocks */
#define GPIO_DBCLKSEL_32768     0x0000000FUL /*!< DBNCECON setting for sampling cycle = 32768 clocks */

楼主:
上面这几天分别是对中断触发模式的设定,第一个,复位后保持边缘检测的激活状态,第二个,是仅仅对响应的IO对应的使能位置1后才激活边缘检测。后面的是失踪设在,看注释部分,大家百度一下,搞清楚这里的DBNCECON什么意思,记得参考手册,手册会提到的

楼主:
/** Define GPIO Pin Data Input/Output. It could be used to control each I/O pin by pin address mapping.
*  Example 1:
*
*      P00 = 1;
*
*  It is used to set P0.0 to high;
*
*  Example 2:
*
*      if (P00)
*          P00 = 0;
*
*  If P0.0 pin status is high, then set P0.0 data output to low.
*/
#define GPIO_PIN_ADDR(port, pin)    (*((volatile uint32_t *)((GPIO_PIN_DATA_BASE+(0x20*(port))) + ((pin)<<2))))
#define P00             GPIO_PIN_ADDR(0, 0) /*!< Specify P0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1             GPIO_PIN_ADDR(0, 1) /*!< Specify P0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2             GPIO_PIN_ADDR(0, 2) /*!< Specify P0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3             GPIO_PIN_ADDR(0, 3) /*!< Specify P0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4             GPIO_PIN_ADDR(0, 4) /*!< Specify P0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5             GPIO_PIN_ADDR(0, 5) /*!< Specify P0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6             GPIO_PIN_ADDR(0, 6) /*!< Specify P0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07             GPIO_PIN_ADDR(0, 7) /*!< Specify P0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0             GPIO_PIN_ADDR(1, 0) /*!< Specify P1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1             GPIO_PIN_ADDR(1, 1) /*!< Specify P1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2             GPIO_PIN_ADDR(1, 2) /*!< Specify P1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3             GPIO_PIN_ADDR(1, 3) /*!< Specify P1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4             GPIO_PIN_ADDR(1, 4) /*!< Specify P1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5             GPIO_PIN_ADDR(1, 5) /*!< Specify P1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6             GPIO_PIN_ADDR(1, 6) /*!< Specify P1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17             GPIO_PIN_ADDR(1, 7) /*!< Specify P1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0             GPIO_PIN_ADDR(2, 0) /*!< Specify P2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1             GPIO_PIN_ADDR(2, 1) /*!< Specify P2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2             GPIO_PIN_ADDR(2, 2) /*!< Specify P2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3             GPIO_PIN_ADDR(2, 3) /*!< Specify P2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4             GPIO_PIN_ADDR(2, 4) /*!< Specify P2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5             GPIO_PIN_ADDR(2, 5) /*!< Specify P2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6             GPIO_PIN_ADDR(2, 6) /*!< Specify P2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27             GPIO_PIN_ADDR(2, 7) /*!< Specify P2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0             GPIO_PIN_ADDR(3, 0) /*!< Specify P3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1             GPIO_PIN_ADDR(3, 1) /*!< Specify P3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2             GPIO_PIN_ADDR(3, 2) /*!< Specify P3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3             GPIO_PIN_ADDR(3, 3) /*!< Specify P3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4             GPIO_PIN_ADDR(3, 4) /*!< Specify P3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5             GPIO_PIN_ADDR(3, 5) /*!< Specify P3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6             GPIO_PIN_ADDR(3, 6) /*!< Specify P3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37             GPIO_PIN_ADDR(3, 7) /*!< Specify P37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0             GPIO_PIN_ADDR(4, 0) /*!< Specify P40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1             GPIO_PIN_ADDR(4, 1) /*!< Specify P41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2             GPIO_PIN_ADDR(4, 2) /*!< Specify P42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3             GPIO_PIN_ADDR(4, 3) /*!< Specify P43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4             GPIO_PIN_ADDR(4, 4) /*!< Specify P44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5             GPIO_PIN_ADDR(4, 5) /*!< Specify P45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6             GPIO_PIN_ADDR(4, 6) /*!< Specify P46 Pin Data Input/Output */
#define P47             GPIO_PIN_ADDR(4, 7) /*!< Specify P47 Pin Data Input/Output */
/*@}*/ /* end of group M051_GPIO_EXPORTED_CONSTANTS */

楼主:
上面的宏定义,可以让我们轻松的操作每一个位,实际上它需要后面的逻辑操作完成,不过这个定义让我们简化了思考。

楼主:
/**
* @brief       Clear GPIO Pin Interrupt Flag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Clear the interrupt status of specified GPIO pin.
*/
#define GPIO_CLR_INT_FLAG(port, u32PinMask)         ((port)->ISRC = u32PinMask)

楼主:
上面的是清楚IO端口对应的中断标志位,就是中断触发后,处理完后一定清除中断标志位,这样才能继续工作处理下次的中断

楼主:
/**
* @brief       Disable Pin De-bounce Function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Disable the interrupt de-bounce function of specified GPIO pin.
*/
#define GPIO_DISABLE_DEBOUNCE(port, u32PinMask)     ((port)->DBEN &= ~u32PinMask)

/**
* @brief       Enable Pin De-bounce Function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return      None
*
* @details     Enable the interrupt de-bounce function of specified GPIO pin.
*/
#define GPIO_ENABLE_DEBOUNCE(port, u32PinMask)      ((port)->DBEN |= u32PinMask)

/**
* @brief       Disable I/O Digital Input Path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Disable I/O digital input path of specified GPIO pin.
*/
#define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ort, u32PinMask) ((port)->OFFD |= u32PinMask)

/**
* @brief       Enable I/O Digital Input Path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Enable I/O digital input path of specified GPIO pin.
*/
#define GPIO_ENABLE_DIGITAL_PATH(port, u32PinMask)  ((port)->OFFD &= ~u32PinMask)

/**
* @brief       Disable I/O DOUT mask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Disable I/O DOUT mask of specified GPIO pin.
*/
#define GPIO_DISABLE_DOUT_MASK(port, u32PinMask)    ((port)->DMASK |= u32PinMask)

/**
* @brief       Enable I/O DOUT mask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Enable I/O DOUT mask of specified GPIO pin.
*/
#define GPIO_ENABLE_DOUT_MASK(port, u32PinMask) ((port)->DMASK &= ~u32PinMask)

/**
* @brief       Get GPIO Pin Interrupt Flag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 @retval      0           No interrupt at specified GPIO pin
* @retval      1           The specified GPIO pin generate an interrupt
*
* @details     Get the interrupt status of specified GPIO pin.
*/
#define GPIO_GET_INT_FLAG(port, u32PinMask)     ((port)->ISRC & u32PinMask)

楼主:
上面的都是通过宏定义来巧妙的取代那些难以理解的指针的逻辑操作。

楼主:
/**
* @brief       Toggle Specified GPIO pin
*
* @param[in]   u32Pin      Pxy
*
* @retval      None
*
* @details     Toggle the specified GPIO pint.
*/
#define GPIO_TOGGLE(u32Pin) ((u32Pin) ^= 1)

楼主:
GPIO的开关操作,就是反向操作,开的变成了关,关的变成了开。就像拉线开关一样,每次的操作都改变了当前的状态,而状态只有两种

网友A:
位操作,这个是用到了位带映射的特性吗?

楼主:
/**
* @brief       Enable External GPIO Interrupt 0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          The pin of specified GPIO port. It could be 0 ~ 7.
* @param[in]   u32IntAttribs   The interrupt attribute of specified GPIO pin. It could be \n
*                              GPIO_INT_RISING, GPIO_INT_FALLING, GPIO_INT_BOTH_EDGE, GPIO_INT_HIGH, GPIO_INT_LOW.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specified GPIO pin interrupt.
*/
#define GPIO_EnableEINT0    GPIO_EnableInt

/**
* @brief       Disable External GPIO Interrupt 0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      The pin of specified GPIO port. It could be 0 ~ 7.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specified GPIO pin interrupt.
*/
#define GPIO_DisableEINT0   GPIO_DisableInt

楼主:
使能中断和关闭中断。

楼主:
以下是组合方式,直接用以下三种就可以完成上面所有的,因为他们就是上面所有的组合,而原型放在对应的C里面,如果知道参数的含义,不需要深究C里面的内容。

void GPIO_SetMode(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Mask, uint32_t u32Mode);
void GPIO_EnableInt(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 uint32_t u32IntAttribs);
void GPIO_DisableInt(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

楼主: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我说错的,大家出来讨论,另外欢迎大家对最后一个组合的几个参量做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操作,这个是用到了位带映射的特性吗?

是的,用到了该特性,通过宏定义,将难以理解的硬件编码位置映射到一个可以理解的自然名称上。

楼主:
中文版的,内容介绍了外设和系统特性,值得看看。

网友B:
认真看完后发现果然很不错,原来头文件里面是些宏,坐等分析对应的c

网友C:
那几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在手册里应该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我说错的,大家出来讨论,另外欢迎大家对最后一个组合的几个参量做解释 ...

看来你也是下了功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认真看完后发现果然很不错,原来头文件里面是些宏,坐等分析对应的c

头文件里面东西很多,你不是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也是下了功夫了

来,你给大家讲一下那几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头文件里面东西很多,你不是不知道

楼主说的那个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帮我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也是下了功夫了

那是必须的,我认真研究过了,发现库函数写的老练,比自己写安全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几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在手册里应该有的

有的,请详细看看手册里关于外设和资源的描述。

网友C:
为了不至于出错,我觉得宏定义的内容最好都括号括起来,我看这个例子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不至于出错,我觉得宏定义的内容最好都括号括起来,我看这个例子就是这么做的。 ...

括号能避免跟外部运算组合优先级错误

网友C:
/**
* @brief       Set GPIO operation mode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param[in]   u32Mode     Operation mode. GPIO_PMD_INPUT, GPIO_PMD_OUTPUT, GPIO_PMD_OPEN_DRAIN, GPIO_PMD_QUASI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set specified GPIO operation mode.
*/
void GPIO_SetMode(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Mask, uint32_t u32Mode)
{
    uint32_t i;

    for(i = 0; i < GPIO_PIN_MAX; i++)
    {
        if(u32PinMask & (1 << i))
        {
            port->PMD = (port->PMD & ~(0x3 << (i << 1))) | (u32Mode << (i << 1));
        }
    }
}

网友C:
/**
* @brief       Set GPIO operation mode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Mask  The single or multiple pins of specified GPIO port. It could be BIT0 ~ BIT7.
* @param[in]   u32Mode     Operation mode. GPIO_PMD_INPUT, GPIO_PMD_OUTPUT, GPIO_PMD_OPEN_DRAIN, GPIO_PMD_QUASI

我们看这句:param[in]代表输入参数,也就是对参数进行解释说明,后面跟着的就是参数名字。port,u32PinMask,u32Mode
另外后面两个参数名字告诉我们该参数为32位的。
后面的注释内容告诉我们该参数都可以取哪些值。
第一个port,给出了IO端口可以是P0,P1,P2,P3,P4.

网友C:
第二个参数,可以指定耽搁或多个指定的IO管脚,它可以取BIT0~BIT7.
第三个参数,模式,操作模式,可以是输入,输出,开漏,准双向模式。

网友C:
咱们来总结一下,IO口可以通过库函数设置哪些模式:

4种 I/O 模式:
 输入模式带高阻
 推挽输出
 开漏输出
 准双向

网友C:
M05xxDN/DE最多有40个通用I/O引脚, 这些引脚和其它功能共享。 40个引脚分为5个端口,
分别命名为P0, P1, P2, P3 和 P4,每个端口最多有8个引脚。每个引脚都是独立的,都有相应的寄存器
来控制引脚工作模式与数据。
每个引脚的I/O类型可由软件独立地配置为输入,输出,开漏或准双向模式。 复位后, M05xxDN/DE默
认I/O引脚的模式由CONFIG0的CIOINI位决定(准双向或者输入模式),端口数据寄存器Px_DOUT[7:0]的
值为0x000_00FF。每个I/O引脚配有一个非常弱的独立的上拉电阻, VDD从5.0V 到 2.5V时,内部弱上
拉电阻阻值大约为110KΩ~300KΩ。
4种 I/O 模式:
 输入模式带高阻
 推挽输出
 开漏输出
 准双向
 准双向TTL/Schmitt 触发输入模式由Px_MFP[23:16]选择
 每个I/O 引脚都可以作为中断源,支持边沿/电平触发
 准双向模式下, I/O引脚内部上拉电阻被使能
 引脚中断功能使能后,引脚的唤醒功能也将被使能
 复位后,所有I/O引脚默认模式由CIOINI(CONFIG[10])决定
 CIOINI = 0, 复位后所有GPIO引脚为输入三态模式
 CIOINI = 1, 复位后所有GPIO引脚为准双向模式

网友C:
/**
* @brief       Enable GPIO interrupt
*
* @param[in]   port            GPIO port. It could be P0, P1, P2, P3 or P4.
* @param[in]   u32Pin          The pin of specified GPIO port. It could be 0 ~ 7.
* @param[in]   u32IntAttribs   The interrupt attribute of specified GPIO pin. It could be \n
*                              GPIO_INT_RISING, GPIO_INT_FALLING, GPIO_INT_BOTH_EDGE, GPIO_INT_HIGH, GPIO_INT_LOW.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specified GPIO pin interrupt.
*/
void GPIO_EnableInt(GPIO_T *port, uint32_t u32Pin, uint32_t u32IntAttribs)
{
    port->IMD |= (((u32IntAttribs >> 24) & 0xFFUL) << u32Pin);
    port->IEN |= ((u32IntAttribs & 0xFFFFFFUL) << u32Pin);
}

本函数原型提供GPIO的中断使能功能配置。

该函数也是有三个参数组成的,分别是port,u32Pin,u32IntAttribs.

网友C:
详细讲解一下上面的函数,
第一个参数port给出了端口选项。P0,P1,P2,P3,P4.
第二个参数,给出对应端口的管脚编号,可以是0到7任何一个整数。
第三个参数,是中断属性,可以是 GPIO_INT_RISING, GPIO_INT_FALLING, GPIO_INT_BOTH_EDGE, GPIO_INT_HIGH, GPIO_INT_LOW.

网友C:
中断类型共五种,对应上面的:
低电平触发,高电平触发,
下降沿触发,上升沿触发,上升和下降沿触发。

网友C:
下面给出一个应用例子。
/*-----------------------------------------------------------------------------------------------------*/
    /* GPIO Interrupt Function Test                                                                        */
    /*-----------------------------------------------------------------------------------------------------*/
    printf("P1.3 and P4.5 are used to test interrupt ......\n");

    /* Configure P1.3 as Input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ris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1, BIT3, GPIO_PMD_INPUT);
    GPIO_EnableInt(P1, 3, GPIO_INT_RISING);
    NVIC_EnableIRQ(GPIO_P0P1_IRQn);

    /*  Configure P4.5 as Quasi-bidirection mode and enable interrupt by falling edge trigger */
    GPIO_SetMode(P4, BIT5, GPIO_PMD_QUASI);
    GPIO_EnableInt(P4, 5, GPIO_INT_FALLING);
    NVIC_EnableIRQ(GPIO_P2P3P4_IRQn);

    /* Waiting for interrupts */

不难发现一共三条语句:1,设置IO工作模式,2,使能对应的中断类型,3,设置中断请求。
另外注意到: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NVIC)

网友C:
我们只是不知道第三条中断求求参量代表什么,我们看头文件。
/**
* @brief       Port0/Port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0/Port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GPIOP0P1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1.3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1, BIT3))
    {
        GPIO_CLR_INT_FLAG(P1, BIT3);
        printf("P1.3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0, PORT1 interrupts */
        P0->ISRC = P0->ISRC;
        P1->ISRC = P1->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
* @brief       Port2/Port3/Port4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Port2/Port3/Port4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GPIOP2P3P4_IRQHandler(void)
{
    /* To check if P4.5 interrupt occurred */
    if(GPIO_GET_INT_FLAG(P4, BIT5))
    {
        GPIO_CLR_INT_FLAG(P4, BIT5);
        printf("P4.5 INT occurred.\n");
    }
    else
    {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2, PORT3 and PORT4 interrupts */
        P2->ISRC = P2->ISRC;
        P3->ISRC = P3->ISRC;
        P4->ISRC = P4->ISRC;
        printf("Un-expected interrupts.\n");
    }
}

网友C:
/* To check if P1.3 interrupt occurred */
第一部分,检查1.3管脚中断是否发生,如果发生,则执行后面对应的指令。(清楚中断标志位,打印该端口发生中断的信息)
第二部分,中断没有发生,     /* Un-expected interrupt. Just clear all PORT0, PORT1 interrupts */
没有发生预期的中断事件,则清楚所有的PORT0.PORT1的中断。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P0->ISRC = P0->ISRC;
该指令读取对应的Interrupt Source Flag(ISRC)中断源标志位,然后重写。其实就是没有中断发生,该标志位为0,读出来还写回去,相当于什么都没干。:lol本人这么理解肯定不太对。求高手分析。
最后打印出来没有发生该位置中断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 To check if P1.3 interrupt occurred */
第一部分,检查1.3管脚中断是否发生,如果发生,则执行后面对 ...

讲解的很到位,Interrupt Source Flag(ISRC)中断源标志位,这个意思不理解真会糊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给出一个应用例子。
/*--------------------------------------------------------------------------- ...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NVIC)
以前不懂这个意思,谢谢,看来手册要认真看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从哪里复制粘贴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咱们来总结一下,IO口可以通过库函数设置哪些模式:

4种 I/O 模式:

复制粘贴来的东西:funk: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从哪里复制粘贴来的?

复制的库函数,我加以讲解,IAR里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断类型共五种,对应上面的:
低电平触发,高电平触发,
下降沿触发,上升沿触发,上升和下降沿触发。 ...

最基础的东西: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复制粘贴来的东西

不是的,我自己敲上去的,你个傻鸟看清楚了,那可是汉字,原版的就是英文版库函数.h文件。我复制一段,讲解一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基础的东西

你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会吗?

最基础的东西,我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基础的东西,我不会

你这,气人。

楼主:
好多缩写要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