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 可以将 DC600V 降为 DC60V 的 DC/DC 转换芯片吗 ?

楼主(2015-01-10):
请教
1. 有 可以将 DC600V 降为 DC60V 的 DC/DC 转换芯片吗 ?
2. 如果没有这样的DC/DC芯片,那么,如何把 DC600V 降为 DC60V ?

谢谢!

备注:
DC600V侧电流为2A。

网友A:
常规AC-DC的控制芯片构成的BUCK可以实现。

网友B:
我又想起了3842的BUCK

网友C:
我们可以做的,www.fectsim.com,上海简盛电子科技,不过是DC-DC,半砖模块电源,QQ1838766976

网友D:
多大功率啊,

网友C:
需要多大的?100W内肯定没问题。这种尺寸等级的产品应该还没有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功率啊,

感谢大侠的关注和指点 !

DC600V侧电流为2A,也就是1.2KW。

一楼也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的关注和指点 !

DC600V侧电流为2A,也就是1.2KW。

不标注输出功率,只关注输入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标注输出功率,只关注输入功率?

谢谢大侠!

我是这样想的:
DC600V侧的电流 为2A的。DC60V侧的电流(功率)多大,这当然和降压电路的效率有关系。因为现在还不知道 该电路的效率,所以,就没办法知道 输出功率了。

不知道菜鸟的理解是否 正确,还请大侠指点 !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我是这样想的:

你负载是什么总知道吧,负载需要多大功率知道吧
输入2A你是怎么知道?: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负载是什么总知道吧,负载需要多大功率知道吧
输入2A你是怎么知道? ...

感谢大侠!
真是明察秋毫呀,厉害,佩服!

负载是锂电池,最大功率为900W。也就是说,DC60V侧的最大电流为15A。
这样算的话,DC600V侧的功率也没有1.2KW了,电流也不到2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AC-DC的控制芯片构成的BUCK可以实现。

谢谢大侠!
请给推荐一款“常规AC-DC的控制芯片”。

网友B:
这个图能不能看懂?

网友A:
这个功率级别,还是加一个变压器上去吧,双管正激一类的,直接BUCK,占空比太小了,峰值电流很大,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能不能看懂?

谢谢!

参照UC3842datasheet,能看个 大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参照UC3842datasheet,能看个 大概。

还是用变压器版的吧,用BUCK不太合适,峰值电流超过15A,太大了,主要是输入电压太高了,高压大电流的MOS不好找,用双管正激的话,MOS就没这么大压力了,双管正激用700V以上的MOS就可以了

网友D:
分两级降压呢

网友E:
自制嘛,或者定做都是可以的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