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U盘读写例程,无法支持U盘热插拔?

楼主(2015-01-10):
用官方给的例程,带FREERTOS系统的例程。。。U盘第一次插进去可以识别并读写,但是拔出来之后,再插进去无法识别U盘,需要复位程序才可以识别U盘。。。请问如何修改,才能使它支持热插拔?。。。

楼主:
自己想顶一下!。。。

楼主:
奇怪的是:用JLINK调试,U盘拔出来都可以进入中断,然后通知系统U盘未连接,重新插入U盘,系统也能识别到。。。也就是说,用JLINK调试支持U盘的热插拔。。。甚是奇怪呀。。。

网友A(2015-04-05):
貌似比较深奥哦,目前还没有研究这么深啦

网友B(2015-05-08):
正在研究,还不知道从何开始

网友C(2016-10-25):
这位大神你的问题解决了吗?@yongjidehanl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