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机械继电器和PhotoMOS继电器的优缺点求解

楼主(2015-01-10):
如图在看一份示波器模拟部分的电路发现同样控制开关,却采用不同的继电器,上网查找了下AQY280S的资料,是松下的一颗PhotoMOS继电器,价钱比机械的要贵很多,为什么还要采用这样的继电器,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整个模拟电路在附件中!
PS:主要是想知道这两种继电器的优缺点!当然要是能再解析下电路,那我将感激不尽!50分送给您!

网友A:
电子开关没有机械老化和触点氧化问题。

网友B:
开关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速度

那个AQY的开关速度好像并不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AQY的开关速度好像并不快

嗯,俺看了下文档确实不快。

不过开启时间比继电器快多了啊,0.9~3mS。

网友D:
速度快点,不用担心寿命,占地小,容易控制,动作起来没振动。

网友E:
2个都用过;
光MOS继电器我还用的比较多;
用这个主要是寿命长;

当然功率肯定没有机械继电器大;
用光耦继电器,控制部分也不用续流,接MCU的IO就能驱动;

网友F:
光继电器寿命长,开关瞬间没有火花拉弧。此外,机械继电器有线圈,相当于加了一个电感....

网友G:
光继电器还没广泛应用。在于成本,功率没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