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比较器输入电压

楼主(2015-01-10):
请问我要用AVR的模拟比较器,12V和3V进行比较,12V能直接接到比较器引脚吗?不能怎么办?谢谢

网友A:
肯定不能

先把12V分压到AVR的电源电压范围内,再接到比较器

楼主:
那12V供电的运放作比较器,输入引脚能不能接12V啊?能不能一端接12V,一端接3伏,比较输出正常吗?

网友B:
12V供电的运放作比较器,输入引脚能不能接12V啊?     不一定. 往往很多运放的输入电压范围不能到电源的全范围. 建议用 15V 电源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