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Demon中OTG HID out数据问题?

楼主(2015-01-10):
小弟最经在研究OTG的库,用的是一个F4的开发板,官方的demon中实现的是一个HID的鼠标。不过只显示了数据发送给PC机,小弟想在实现PC机给单片机,可是不知道应该如何相应的修改,再增加一个端口枚举成功后,用PC机给发送out数据,用BUSHOUND可以查看到数据发送了,但是我硬仿真的时候中断只是这边有     if (gintr_status.b.rxstsqlvl)
      {
#ifdef debuge
        printf("rxstsqlvl\n\r");
#endif
        retval |= DCD_HandleRxStatusQueueLevel_ISR(pdev);

      }
反应。而我感觉要是有OUT数据应该下面有反应才是,可是却没有。
     if (gintr_status.b.outepintr)
      {
#ifdef debuge
        printf("outepintr\n\r");
#endif
         printf("outepintr\n\r");
        retval |= DCD_HandleOutEP_ISR(pdev);
      }

这两段代码都是中断函数void OTG_FS_IRQHandler(void)
{
  USBD_OTG_ISR_Handler (&USB_OTG_dev);
}里面的。
已经苦扰我好几周了,实现不知道怎么写了。难道除了端口0的中断在这边,其他的不在这段代码吗?

网友A:
中断代码可以参考datasheet源代码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代码可以参考datasheet源代码上的

datasheet有源代码?

网友B:
hid加了端点不止要加端点描述符还要加输出报告符

网友B:
参考电脑圈圈**  描述符对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电脑圈圈**  描述符对了再说

描述符都改过了

网友C(2015-02-16):
請問有成功嗎?
如果有可以讓我参考程序嗎?
我試了好多各月都沒有辦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成功嗎?
如果有可以讓我参考程序嗎?
我試了好多各月都沒有辦法解決

没有,接受的代码在例程里好像就没有,我也不知道在那部分添加?该如何添加?学的不精呀,你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