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可以使用 nrf24l01+mcu做wifi么?

楼主(2015-01-10):
理论上可以使用 nrf24l01+mcu做wifi么?(知道了,不可实现)

追问下:有没有单独的wifi芯片,通过开发可以实现发送特定的wifi信号,如广播帧?

楼主:
只要实现能发送wifi信号即可

网友A:
不可以,nrf24l01硬件上不支持wifi协议

楼主:
我只想发送一个wifi ssid广播帧,其他功能都不用,可以使用什么芯片实现?
wifi模块是可以实现,但功耗太多了。想自己做一个超低功耗的。

网友B:
不行,调制方式不同

网友C:
还是用wifi模块实现更容易些...

网友D:
不行,没有WIFI芯片;

楼主:
有没有单独的wifi芯片,通过开发可以实现发送特定的wifi信号,如广播帧?

网友E:
和蓝牙、zigbee的工作频率也大致一样通信协议不一样

网友F:
根本做不到,不论其传输带宽、调制方式等都不同,没有任何一款2.4G常规数传芯片能实现WIFI传输,设计目的就根本不同,不要在这个方向上有任何企图了。即使你只需要WIFI的子集那也必须实用全套WIFI资源,低功耗的有,手机WIFI模块都是严格控制功耗的。

网友G:
仅仅是Wifi的频谱宽度就基本没有其他2.4G芯片可以达到。

网友H(2016-05-27):
可以用ESP8266+MCU实现。

网友I:
民用产品控制成本?

网友J:
楼主想干嘛?忽悠大家来蹭网吗?

网友K:
应该是做一个嗅探器
或者不想提供Wi-Fi的店家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做一个嗅探器
或者不想提供Wi-Fi的店家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嗅探器吧,否则无需过于关心功耗。只有嗅探器才需要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