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mbus请教

楼主(2015-01-10):
我想仿真关于tss721的电路图 但是我找不到模型 tina-ti和multisim中都没有 请问有什么推荐的仿真软件吗 或者可以提供仿真模型也好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从官网看, 参考例程好象不少, 但没有给出仿真模型来

网友B:
官网没有模型,还是申请个芯片调试吧

网友C(2015-05-26):
看你做过MBUS,我们有一个MBUS项目,有兴趣吗?QQ:2354394275

网友:
proteus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