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三相输入防雷器件选型

楼主(2015-01-10):
如图,输入三相防雷结构,请问GDT的选择至少要多少V标称击穿电压的?

网友A:
三相输入的电源的防雷,气体放电管应选择LT-B8G600L或者大通流20KA气体放电管BM601M。

气体放电管选型是1)直流击穿电压下限值高于线路的最大正常工作电压。
2)室外设备选用10KA以上级,室内设备入口选用10KA以下级,设备终端处选用5KA以下级。
LT-B8G600L:【直流标称电压600±20%V,冲击电流(8/20μs10KA,电容值<0.5pF,电阻>1GΩ
BM601M:【直流标称电压600±20%V,冲击电流(8/20μs20KA,电容值<1pF,电阻>1GΩ

网友B:
哈!…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