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程序在通电后要复位几次才能运行,是上电复位做得不好吗

楼主(2015-01-10):
最近第一次自己洗板,在开发板上能正确运行程序。可是把单片机插到自己的板上,通电后要按好几次复位才能运行,是不是上电复位没做好?

网友A:
也可能是你板子上有某些指标临界,不一定是复位的问题,还可能是晶体起振困难,程序操作了E2等问题。总之,在自己身上找问题,这种现象一般都不能推给单片机本身设计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你板子上有某些指标临界,不一定是复位的问题,还可能是晶体起振困难,程序操作了E2等问题。总之, ...

我的意思是不是我复位按键那个模块没做好,比如电容焊得不好,选值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是我复位按键那个模块没做好,比如电容焊得不好,选值有问题 ...

我的意思是你这种现象我见得多了,不仅是复位可能有问题,还可能其他地方有问题。单一个按键,你焊得再烂,设计得再差,也不大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更多应该在时间配合、工作电源上去找问题。

网友B:
长按复位按键看看,如果能复位,就是参数不合理;
如果不可以,可能就是有些地方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这种现象我见得多了,不仅是复位可能有问题,还可能其他地方有问题。单一个按键,你焊得再烂 ...

谢谢!我照你的办法再测一遍!

网友C:
你看电源的纹波,选择好点的电源,滤波要做好,还有,你的VCC是否是稳定的5V,4.7.8V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是不是CPU对复位有额外的要求? 比如信号要快还是要慢?

网友E:
上电复位的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F:
增大复位的电路的阻容看看;

还有用示波器看看,电源,复位,晶振的波形;

网友G:
用示波器查一下复位信号,是不是正常…可能是电源不稳造成了复位后状态不稳定,然后就是这个结果

网友H:
电压波动可能会出问题。但电压低出这问题的真没见到。我直接用锂电池给STC89C52供电没问题。

网友H:
自己洗板?指自己腐蚀么?那倒有可能是某些地方过腐蚀了。你按下去的时候可能让该线路导通,然后就复位正常了。如前面的前辈们所述,好好检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