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单片机DIP封装的SRAM布线问题

楼主(2015-01-10):
单片机采用DIP封装的SRAM扩展内存,一般芯片上的引脚都不是对齐的,有可能出现大量引线交叉,大家一般是怎么解决引线交叉这个问题的?如何使过孔数尽量小?

网友A:
合理的布局
合理的走线

再说了SRAM 要求不是太高

网友:
引线交叉比起引线平衡更加不容易引起互相干扰

极板电容的电容量跟接触面积成正比

刚好引线交叉的两条线之间接触面积少

网友B:
并口存储器一般可以对换走线,数据线之间,地址线之间可以随便换。
有地址自增功能的存储器地址线不能对换。

网友C(2015-11-27):
1、首选自己的走线要正确
2、合理的布局、合理的走线
3、并口存储器一般可以对换走线,数据线之间,地址线之间可以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