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的ADSP-21992和TI的哪款芯片比较接近

楼主(2015-01-11):
本人小白,求推荐~~~

网友A:
你好  看了一下   在C2000里面随便选择一款  都完全可以替代
ADSP外设不是很丰富   定时器   AD     PWM等
如果你做控制   TMS320F28335或2803x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看了一下   在C2000里面随便选择一款  都完全可以替代
ADSP外设不是很丰富   定时器   AD     PWM等  ...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