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单片机芯片PCB模数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5-01-11):
最近在画STM32单片机的PCB板,用到了片内的ADC,所以在PCB上要进行模数隔离,模拟电源、数字电源隔开,模拟地、数字地隔开,现在有个问题,就是STM32单片机芯片的管脚挨着那么紧,如何在PCB板子上隔开?

网友A:
挨得不近吧- -
8、9和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得不近吧- -
8、9和数字的

8和9是模拟的

网友B:
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走线问题
原理图模拟地和数字地 你是怎么设计的PCB中就怎么走 自己要考虑的是回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走线问题
原理图模拟地和数字地 你是怎么设计的PCB中就怎么走 自己要考虑的是回路问题 ...

版主,有些资料建议模拟地和数字地不要分开啊,为什么说法不一呢?

网友D: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用磁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