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如何测量红外线辐射功率

楼主(2015-01-11):
亲,那位同学了解红外线,主要是5-15um的波长的测量方式,使用什么测量仪器可以测量,这个范围的辐射强度,最后换算成,每平方米,多少瓦的辐射功率。或者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测试呢?:lol江湖救急!

网友A:
光谱仪不知道是否可以;
看看海洋光学的;

网友B:
过去有一种仪器叫辐射计,是通过模仿绝对黑体对辐射的吸收,由温度变化间接测量的。不知道现在是否仍采用这种方法,抑或有其它更好的方法。

网友C:
http://www.goepe.com/apollo/prodetail-wanyikj-1746537.html

302型远红外测试仪|远红外放射测试仪

产品型号:
品    牌:
万仪通
价    格:
1.00 /台
所 在 地:
广东深圳宝安区
更新日期:
2014-08-15
我要询价

分享该产品
转发到

详细信息
| 询价留言

302远红外线放射率测试器
特点:
中山科学研究院技术移转,取得专利之远
红外线放射率测试器,为业界唯一可于常温下
需耗材不受外型限制,可测量多种状态(固态、
不规则形状、液态与粉体、颗粒、纺织品等)之
机能高精确度高再现性之远红外线放射率测试
器。并可配合专用软件记录测试结果。

种类
体温型
测量放射率读数范围
0.01~1.00
测量波长范围
5~14 μm
温度准确度
±0.015 ℃
反应时间
500 ms
放射率读取速度
3 Sec.
操作温度
24~28℃(26℃最佳)
操作湿度
RH 10~95%无凝结水状态
测试温度
34.0 ℃
恒温器
φ60±1mm
恒温器设定温度
34.0 ℃
外型尺寸
18.7(H)x18.4(W)x15.0(D) cm
重量
3.2Kg
使用电源
AC110V, AC220V
标准配置
0.95黑体片(标准26℃)
选购配备
计算机操作软件暨连接模块
生产地
Made in Taiwan
中国总代理:
深圳市万仪通仪器仪表商行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万仪通仪器仪表经营部
电话:0755-29058210  29058211
传真:0755-36815463
http://www.ioncounter.com.cn
Email: wyt1718@wytyq.com
add: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道同胜科技大厦1118室
                                                                 可选配PC+测试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www.goepe.com/apollo/prodetail-wanyikj-1746537.html

302型远红外测试仪|远红外放射测试仪

网友E:
拼命攒分。。。。

楼主:
准备弄个红外线的烘箱,不清楚,红外线的强度,也不知道,红外线影响的距离!盲人瞎马啊!救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