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知道STLinkUSBDriver.dll的API接口的吗?

楼主(2015-01-11):
最近要弄一个可以烧录程序的上位机,主要用在加密和烧录计数,烧录工具为ST-LINK v2,我找到一个dll为STLinkUSBDriver.dll,但没有他的借口文档,请问有做过这方面的吗?或者有其他stlink的dll推介?

网友A:
在上位机加密?不是分分钟被**?

网友B:
好像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位机加密?不是分分钟被**?

为什么分分钟被**呢?

网友A:
分分钟有些夸张,看你的加密方式,不过都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分钟有些夸张,看你的加密方式,不过都有办法**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用stlink做上位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调用stlink做上位机

一定要用stlink的话,可以自己写代码
如果要看有DLL有哪些接口的话,那更简单了,直接用EXE工具就能查
或者用IDA逆向后查一下也可以

网友C:
PE explorer工具查看,但是只能知道内部函数名称,没什么用;
你也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 explorer工具查看,但是只能知道内部函数名称,没什么用;
你也不知道怎么用 ...

对啊 只有函数名是没用的

网友D(2015-06-08):
你好,关于STLinkUSBDriver.dll的接口问题,我现在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用Labview开发上位机和ST-LINK/V2通信,实现自动化烧录。手头有这一dll文件,但是没有里面函数的说明,不知你现在是否已经解决了之前的问题,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E(2015-12-04):
你在哪里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