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ic的电压设定计算

楼主(2015-01-11):
(无正文)

楼主:
还是根据前面输入信号的幅度大小来选择?

网友A:
电源电压要比输出正弦波峰值更高一些,留出功率管管压降。输出使用变压器的当然除外。
应该用多高电源电压,与输入毫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要比输出正弦波峰值更高一些,留出功率管管压降。输出使用变压器的当然除外。
应该用多高电源电压 ...

如果输入信号很大,功放ic的供电相对较低,不是会出现削波吗?
@maycha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入信号很大,功放ic的供电相对较低,不是会出现削波吗?
@maychang

不错,输入信号很大时输出会出现削波。
但若在此时增加电源电压,将使输出过载,其后果是输出功率超出设计值或者损坏功率管。

网友A:
电源电压在设计电路时就应该已经确定,而输入信号有多大设计时并不能确定,只能确定不削波的输入信号值。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超过设计电路时确定的最大值,应该做的事情是对输入信号进行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