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路板上为什么将电感用东西包起来

楼主(2015-01-11):
如上两张图,包裹电感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包起来?

网友A:
上面一个是热缩管?可以有绝缘/固定/捆扎/保护作用
下面一个看不清。。。。

网友B:
热缩套管;
很多人,会把MOS的管脚,也套上这个东西;

拆个电磁炉啥的看看,里面都这样;

套管选:高耐压、绝缘、防火的(根据这些功能你就知道干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缩套管;
很多人,会把MOS的管脚,也套上这个东西;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一个是热缩管?可以有绝缘/固定/捆扎/保护作用
下面一个看不清。。。。 ...

两个是一样的道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
我是到一些做电源的厂参观过;
经常看到他们套这些,呵呵;

网友C:
磁性热缩套管,我也经常在电感上看到这个东西,应该是保护、绝缘之类的作用。网上是这么解释的磁性热缩套管在电感行业使用中的优势:
1、不需要巨额的设备投入,在生产过程中无需大型专业设备。
2、使用成本低廉,与采用涂刷磁胶和使用屏蔽磁罩相比,综合成本可降低30%~50%。
3、生产流程简便,成型周期可缩短80%~90%,无需长时间加热固化。
4、生产效率高,一个熟练工人的生产效率可达到一台专业设备的生产效率。
5、工艺简单,良品率高,品质有保障。
6、能承受回流焊高温工艺要求,并保持良好的性能。

网友D:
防撞击,减少周围辐射。

网友E:
第一个图是交流市电输入的共模电感吧?好像有些安规要求严格的如日本,共模电感甚至工字电感离其它元件较近也要求加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