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单片机采集三路独立的电源板能共地吗?

楼主(2015-01-11):
现在一个单独的采集板采集独立三个由锂电池供电的DC-DC模块,请问下单片机地和三个DC-DC模块地共地,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吧对电路?有经验的朋友请指教.

网友A:
单点接地,接地不要太乱就没问题;
接地太乱,地线打架了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点接地,接地不要太乱就没问题;
接地太乱,地线打架了就麻烦了; ...

谢谢版主,你好,那三个dc-dc板是独立的板子,要采集的话也只能直接以飞线的形式了,至于单点接地,我把这三个板子的地飞线到采集板上的地就可以了吧(采集板供电是由其中一个DC-DC供电的)

网友A:
那每块板子最好都3根线;
一根共地;
另外2根差分信号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每块板子最好都3根线;
一根共地;
另外2根差分信号采样;

不太明白你说差分信号采样,是指采用运放有一个基准电压,然后进行处理?直接用电阻分压采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差分信号采样,是指采用运放有一个基准电压,然后进行处理?直接用电阻分压采样应该可以吧 ...

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差分,看看一些ADC的差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差分,看看一些ADC的差分电路;

我用的自带AD的单片机,以前做过单路的,精度还可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