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怎么调整输出电压,调上下电阻输出电压无变化

楼主(2015-01-11):
一个5V的开关电源,现在输出电压为6.5V,TL431的分压电阻上电阻是3K,下电阻是2K,还有一个可调电位器串在下电阻跟地之间。将上电阻改为1K,下电阻不变电压也是5.5V,调不下来,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吧;
你431再怎么调,也调不出那么低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了吧;
你431再怎么调,也调不出那么低的值;

431再怎么调都调不出那么低的值?您是说431调不到输出5V吗?

楼主:
在线急等

网友B:
输出端正极和光耦1脚之间的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正极和光耦1脚之间的电阻是多大的?

1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K的

把这个电阻改成471或331或221试试,431的1-3脚之间电容用104的,光耦3-4脚之间的电容也用104的,这些参数你多调调,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电阻改成471或331或221试试,431的1-3脚之间电容用104的,光耦3-4脚之间的电容也用104的,这些参数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D:
431脚位错了吧

网友E:
感觉是线路控制造成的,你可以加点负荷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F:
调下比较电阻吧

网友G:
431取样端比较电位是2.495V  精确的很  上下取样电阻都用3K就行了 不用调整  5V输出 1K电阻改100就行

网友H:
严重怀疑分压器的数值!!!

网友I:
pc817光耦1脚到+5v的1k电阻改为150欧姆,同时光耦2脚与TL431-3脚的连接点到+5V之间用1K电阻,TL431的3脚和1脚之间用474电容连接,TL431-1脚用一只222电容和一只2.2K~2.7K电阻并联后对地、再用一只10K可调电阻或电位器连接到+5V,即可。通过改变可调电阻或电位器的阻值就可调节+5V输出电压。

网友I:
上面给你的方法是本人多年对小功率开关电源使用电路参数。

网友I:
TL431的2脚必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