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TM28335和CCD做项目,希望得到有过CCD项目专业人士的帮助

楼主(2015-01-11):
核心芯片tm28335,ccd是sony的ILX506,想利用dsp产生ccd的时序驱动信号(也不一定是用dsp来产生驱动,只是最好是用dsp,当然也可以用到FPGA等)。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现在遇到的困难是:
1.时序驱动信号要用dsp产生,可是对于我这个编程小白来说好难。希望能有相关的专家指导呀。。有木有用dsp做过ccd时序驱动的来指导一下。或者给个相关的例程

2.这是外围电路图,这是sony官方给出的一个典型应用电路。不知道是否正确

3.这是相关的引脚信息

ccd典型外围电路

ccd典型外围电路

ccd的datashaeet

网友A:
从时序看  不是很复杂
ROG完全可以用GPIO完成   主要是CLK看看需要多快
我的建议是GPIO配合McBSP就可以完成
当然比起FPGA      肯定没有那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时序看  不是很复杂
ROG完全可以用GPIO完成   主要是CLK看看需要多快
我的建议是GPIO配合McBSP就可以 ...

在时序图中那个clk信号中1那个地方的脉冲宽度明显要比其他地方宽很多,这是怎么实现的?
还有就是时序图中rs信号怎样产生比较好呢?( 从图中看rs信号和clk信号是周期相同占空比不同,rs信号可以由clk信号得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时序图中那个clk信号中1那个地方的脉冲宽度明显要比其他地方宽很多,这是怎么实现的?
还有就是时序图 ...

如果要用串行输出接口的话    时钟在1位置确实不好控制
如果用PWM模块处理到是可以    RS就相当于在一定的周期频率信号中设置一个占空比
CLK也用PWM波   在1时刻   强制输出高  等待RS的几个周期过后再使能输出

网友B:
以前研究生的时候,课题有一部分就是CCD的驱动,用的是IL-P3芯片,驱动信号比你这个复杂很多,用的FPGA驱动的。你这个用PWM应该可以实现,那个宽脉冲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PWM的PC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研究生的时候,课题有一部分就是CCD的驱动,用的是IL-P3芯片,驱动信号比你这个复杂很多,用的FPGA驱动 ...

是的,现在正在用dsp的pwm模块。第一次实际做一些东西,好多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用串行输出接口的话    时钟在1位置确实不好控制
如果用PWM模块处理到是可以    RS就相当于在一 ...

我试试。。开始做的时候一点思路都没有,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