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2触发ADC

楼主(2015-01-11):
想用TIM2触发ADC,不能用~~大家看一看,拜托了,困惑好久了~~
void TIM2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0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4 bits for sub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28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TIM_Period--1000   TIM_Prescaler--719 -->中断周期为10ms*/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DeInit(TIM2); //不初始化到默认参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计数值), 累计 TIM_Period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 - 1);/* 时钟预分频数 72M/72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采样分频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向上计数模式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Pulse         = 500; //the pulse value to be loaded into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NPolarity=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enable TIM update Interrupt source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2,DIS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2,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开启时钟 */
        }

void timer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Configure PB.03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NVIC_Configuration();
         TIM2_Configuration();
     timer_gpio_config();

  61. }

网友A(2015-04-28):
ADC的配置呢?要在ADC的配置里面选择TIM2的信号作为触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