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ART2/3 REMAP后不工作

楼主(2015-01-11):
如题 AFIO 已经开了,相应管脚也配置了,不REMAP正常工作,REMAP后,不工作。
用到了TIM1,TIM4等产生PWM波。
设置我仔细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啊

楼主:
示波器测量TX管脚显示零电平,其他工作串口TX点评空闲时为高,GPIO已经配置了啊,为什么呢。

网友A:
通常无外乎两个原因.
1. GPIO 的初始化和设置, 以及外设的设置.
2. AF 功能冲突, 就是两个外设功能都输出到同一个引脚了.

网友B:
用ST CUBE软件生成初始化代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无外乎两个原因.
1. GPIO 的初始化和设置, 以及外设的设置.
2. AF 功能冲突, 就是两个外设功能都输出到 ...

找到原因了,很弱智的把GPIO设置里敲入了无意义代码,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T CUBE软件生成初始化代码看看;

找到原因了,很弱智的把GPIO设置里敲入了无意义代码,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