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430launchpad很多管脚找不到,比如P1.0,P1.1等管脚,

楼主(2015-01-11):
比如P1.0,P1.1等管脚,总共64管脚,但板子上面只有40个管脚

楼主:
这就是大概板子的图

网友A:
连接晶振,按键,LED了!看看原理图就知道了!只是没引出来罢了!大惊小怪的!

网友B:
楼主用的好像是5529的板子,图片看不太清。
官网有原理图的,楼主可以找一下

网友C:
先看下这个单片机的管脚定义的资料的吧

网友D:
这个单片机的就没预留该IO口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