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和GD23F10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11):
请问一下GD32F103和GD23F105有什么区别,代码能够直接用吗?

能不能给小弟一份GD32F105的datasheet和使用手册?

小弟Email:tynh789@163.com

先谢谢了!!

楼主:
GD32F105在CPU性能,IO速度等性能方面是不是要比GD32F103要高些?

网友A:
性能基本一样的,只不过105的FLASH大了点,GD32的命名规则和STM32是一脉相承的,具体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04172-1-1.html

网友A:
手册直接去官网下载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性能基本一样的,只不过105的FLASH大了点,GD32的命名规则和STM32是一脉相承的,具体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 ...

初来乍到,来熟悉熟悉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性能基本一样的,只不过105的FLASH大了点,GD32的命名规则和STM32是一脉相承的,具体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 ...

参考下楼上的链接分享了。

网友D(2021-05-12):
基本一样,该有的都有,就是不同的型号对应的FLASH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