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K】TI C2000 的 eCAN 模块 .vs. STM32 的 bxCAN

楼主(2015-01-11):
C2000  eCAN 特性:
• 与 CAN 协议,版本 2.0B 完全兼容
• 支持高达 1Mbps 的数据速率
• 32 个邮箱,每一个邮箱有下列属性:
– 可配置为接收或者发送
– 可使用标准或者扩展标识符进行配置
– 有一个可编程的接受过滤器屏蔽
– 支持数据和远程帧
– 支持 0 到 8 位数据
– 在接收和发送消息上使用一个 32 位时间戳
– 防止接收新消息
– 可以动态设定发送消息优先级
– 采用一个具有两个中断级别的可编辑中断机制
– 在发送或者接收超时时采用可编辑中断
• 低功耗模式
• 可编辑的总线活动时唤醒
• 对一个远程请求消息的自动应答
• 丢失仲裁或者错误情况下的帧自动重传
• 32 位时间戳计数器由一个特定的消息(与信箱 16 协同通信)同步处理
• 自检测模式
– 运行在接收其自身消息的回路模式。 提供一个“假”确认,从而消除了对另外节点提供确认位的需要。

楼主:
STM32   bxCAN主要特点
●  支持CAN协议2.0A和2.0B主动模式
●  波特率最高可达1兆位/秒
●  支持时间触发通信功能
发送
●  3个发送邮箱
●  发送报文的优先级特性可软件配置
●  记录发送SOF时刻的时间戳
接收
●  3级深度的2个接收FIFO
●  可变的过滤器组:
─  在互联型产品中,CAN1和CAN2分享28个过滤器组
─  其它STM32F103xx系列产品中有14个过滤器组
●  标识符列表
●  FIFO溢出处理方式可配置
●  记录接收SOF时刻的时间戳
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  禁止自动重传模式
●  16位自由运行定时器
●  可在最后2个数据字节发送时间戳
管理
●  中断可屏蔽
●  邮箱占用单独1块地址空间,便于提高软件效率

楼主:
上面两条均来自数据手册.
下面进行 PK, 希望有不同意见的朋友批评指正, 谢谢!
共同点: 均兼容 CAN 协议版本 2.0B, 均支持高达 1Mbps 的数据速率; 支持收发邮箱; 支持报文过滤器; 支持回环的调试方式. 支持时间戳.
差异:
1.   eCAN 的时间戳寄存器为 32 位, 而 bxCAN 的时间戳只有 16 位(后者略逊, 记录报文时刻, 软件需要扩展计时位长).

2. eCAN 的数据包可以设置数据的存储顺序 (高字节先保存, 还是低字节先保存) 这个功能 bxCAN 是没有的.

3.  过滤器功能. 两者有较大的差别, eCAN 使用全局接受屏蔽(过滤器), 和每个邮箱的标识符去匹配检查, 而 bxCAN 则完全将过滤器的 MASK  和标识符成组使用. 这点差别说不上孰优孰劣, 但 bxCAN 可以将过滤器设置成标识符列表模式 (这一点 eCAN 这是在邮箱的标识符寄存器中禁止接受屏蔽来实现的), 这样一个过滤器可以接受两个标识符, 此外如果是标准的 11 位标识符, 还可以进一步拆分成两条标识符, 高效地利用了过滤器的内存 (内存使用效率高于 eCAN, 不过给程序员的理解带来些困惑).  当然这也带来了一个缺点, 过滤器被强制规定是否标准格式标识符, 而 eCAN 的一个过滤器则可能两者标识符都能接受 (不过这种情况在应用中并不遇到).

4.  eCAN 支持 32 个邮箱. 可自由分配为收发模式; bxCAN 固定的 3个发送邮箱, 并使用 2 个3级 FIFO 接受报文.
这一点上, 在发送情况下, 在应付比较多的包发送的时候, eCAN 是有优势的. 而接受上面, 表面看, eCAN 凭借 32 个邮箱, 大容量的方式, 可暂存多个数据包, 似乎可以降低CPU软件负荷, 降低 CAN 处理模块响应的实时性要求. 但从应用中看, 其实 CAN 总线中大量存在同标识符数据包连线多包发送, 那么这个时候, bxCAN 的 FIFO 技术可以保存同标识符的多个数据包而不至于数据包溢出, 其对 CPU 的 CAN 处理模块响应的实时性要求会反而低于 eCAN. 可见: bxCAN 采用了好的技术来高效使用有限的邮箱内存, 弥补其内存少的弱点.

5. 对于远程帧的响应, eCAN 的发送邮箱, 可以设置自动应答模式来自动回应远程帧的请求; 这也是 bxCAN 所不具有的功能 (不过这个功能本人尚未曾实际用过).

网友A:
先占住沙发,慢慢看了再发表评论

网友A:
总结的很好,可见作者对两个系列的技术手册有深刻的了解,膜拜一下

网友B:
这也能PK???

具体产品受制于具体功能、成本以及传承,简而言之——适合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PK???

具体产品受制于具体功能、成本以及传承,简而言之——适合为佳。

当然能 PK, 因为他们是相同功能的模块, 有可比性.
适合为佳, 说得非常好.
但是有比较才能知道哪个更适合, 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能 PK, 因为他们是相同功能的模块, 有可比性.
适合为佳, 说得非常好.
但是有比较才能知道哪个更适 ...

问题是,不同产品针对不同的应用其适合度是不同的。如果某一产品相对于其它类似产品没有任何优势或特点的话,那么其也就没有任何市场了(意味着此产品将被淘汰而不复存在)。

这里需特别注意的是,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用户)应用是个多对多的关系。不能拿单一使用者的眼光去审视产品的价值。

网友C:
一直没有机会用到CAN      继续深入分析啊

网友D(2015-08-21):
给力!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