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初学画班子,有两个非常基础的问题请假各位前辈

楼主:
问题一:
一个电源电路不太明白:

这样子无论中间的按键是否按下,右边的电路都是通的,Led灯都会亮,这个怎么解释呢?

问题二: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由于分在不同的图纸,有时候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网络标号连接到同一个引脚的情况,比如MOSI和P15同时连接到单片机的P1^5引脚,此时怎么处理?我是这样处理的:

但是编译的时候警告提示,忽略可以不?

相关下载

网友A(2015-01-12):
1.都是VCC到GND,亮是正常的。
2.3个地方用同一网络标号。

网友B:
个人认为:电路图是你自己画的吗,开关处有问题啊,你的开关无论怎样都是在开路状态,开关根本起不到作用啊。解决方法,把 3  连接的VCC去掉。或者改地。第二问题,你的警告不能忽略,不知道你用什么EDA软件看样子是protel,但是按照你的意思应该是想把MOSI连接到单片机,你的P15 是应该是单片机上引脚的命名,只有在同一页当中同一条线上可以把P15重新命名为MOSI,隔页的话要同一种名字。
不知道你看懂了吗,哦也是新手过来的,看到你我觉得你还没完全看懂电路图

网友C:
1  右边这个+5网络,是这个按键按下去了,才有电。没按下时+5没有电。
2  3个地方变成同一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