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看库函数时遇到的问题:宏定义和assert_param函数

楼主(2015-01-11):
   assert_param(IS_RCC_AHB_PERIPH(RCC_AHBPeriph));
   #define IS_RCC_AHB_PERIPH(PERIPH) ((((PERIPH) & 0xFE81FFAA) == 0x00) && ((PERIPH) != 0x00))
刚把按键输入检测和点灯程序实现,在看细节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上面这两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宏定义和上面的函数,有高手帮我系统讲一下不?或者给个之前分析过的帖的链接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assert_param是一个宏定义;在固件库中,它的作用就是检测传递给函数的参数是否是有效的参数。
所谓有效的参数是指满足规定范围的参数,比如某个参数的取值范围只能是小于3的正整数,如果给出的参数大于3,则这个assert_param()可以在运行的程序调用到这个函数时报告错误,使程序员可以及时发现错误,而不必等到程序运行结果的错误而大费周折。
这是一种常见的软件技术,可以在调试阶段帮助程序员快速地排除那些明显的错误。它确实在程序的运行上牺牲了效率(但只是在调试阶段),但在项目的开发上却帮助你提高了效率。当你的项目开发成功,用release模式编译之后,或在stm32f10x_conf.h文件中注释掉对USE_FULL_ASSERT的宏定义,所有的assert_param()检验都消失了,不会影响最终程序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