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DMA 操作 及ADC

楼主(2015-01-11):
供大家学习使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ADC操作资料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欢迎新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欢迎新朋友

现在手头上有一块南京HELLODSP 的F28335mini的开发板,正在学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欢迎新朋友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手头上有一块南京HELLODSP 的F28335mini的开发板,正在学习呢

多多交流   28335使用的人比较多

网友C(2015-04-08):
版主,我现在对DMA有点疑惑,我用DMA传AD的数据,我用级联模式,我看了TI的历程了,但是我不会改成15个通道的,
DMACH1BurstConfig(15,1,1);
这条语句,是确定一帧要传多少个字吗?我16个AD通道,所以要传16个字,每传一个字源地址就加“1”,不对吗?同样我也目的地址加“1”,有错吗?

DMACH1TransferConfig(1,0,0);
设置每次传送包含多少个帧,我AD16个通道,传一帧不就可以了?源地址增量我设的为“0”、目标地址增量为“0”(请不要看我复制粘贴的数字多少),因为传完16个数据,AD地址应回到原位,目的地址也应该回到原位。

DMACH1WrapConfig(16,0,16,0);

源地址总偏移量多少后就重载,重载后源地址偏移量多少,后面是目的地址的,我传16个数,就要求重新从AD0结果开始。

DMACH1ModeConfig(DMA_SEQ1INT,PERINT_ENABLE,ONESHOT_DISABLE,CONT_ENABLE,SYNC_DISABLE,SYNC_SRC,
                  OVRFLOW_DISABLE,SIXTEEN_BIT,CHINT_END,CHINT_ENABLE);

我就把第四项,连续模式使能位给使能了,升息的我都没有改,
为什么这样做 我AD采样结果传输不成功呢

网友D:
这个资料的还是蛮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资料的还是蛮不错的。

感谢支持

网友E(2015-09-01):
打不开,文件已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不开,文件已损坏

刚试了一下    文件是好的   请重新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