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eagle Bone开源设计】开个贴准备研究四轴飞控

楼主(2015-01-11):
想在Beagle Bone基础上做一个四旋翼飞控。
以前用STM32做过,基本可以实现飞行,这次尝试一下Beagle Bone。

这是基本框架,惯性模块用MPU6050、磁航向用HMC5883L,
气压高度MS5611模块,位置用UM220支持国产北斗。
指令控制不用PWM信号,改用串口数传。

网友A:
支持了   期待你的分享
指令控制以前用的PWM吗    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了   期待你的分享
指令控制以前用的PWM吗    怎么实现?

以前用2.4G接收机,捕获pwm信号时间长度就行了。
现在用串口接收发送。

网友B:
非常期待后续呀·~

网友C:
后续资料呢?

网友D:
PWM用 BBBLACK ?? 感觉有点本末倒置啊

网友E(2015-04-14):
以前用STM32 做的资料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F:
楼主,进行的怎么样了?

网友G:
楼主,飞控接收到的遥控信息,大多是通过PWM信号的占空比传递的.
如果改用串口,得自己做上位机通过蓝牙无线来传输了.
其实,飞控输出给电调的控制信息也可以用串口,不过得自己设计串口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