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plab x ide显示中文注释

楼主(2015-01-12):
mplab x ide2.26中文版,两个步解决新建项目无法显示中文注释问题。
Mplab X IDE
修改配置注释显示中文方法工具>选项>字体 将默认字体修改为“新宋体”保存;
注:使用“Courier New”字体时,中文注释为乱码

新建项目最后一项中“编码选择”选择GB2312即可。

网友A(2015-08-25):
这个版本在哪可以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在哪可以下载啊?

Microchip官网

网友B(2015-11-02):
已经建好的工程要怎么修改项目编码方式呢?

网友C:
同楼上的问, 已经建立的项目是否还能改变 “”选择GB2312即可”    还是没法改变了呢   从哪里改变这个属性?
楼主可以给解释清楚了   我用的 mplab X IDE  V3.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楼上的问, 已经建立的项目是否还能改变 “”选择GB2312即可”    还是没法改变了呢   从哪里改变这个属 ...

最好重建工程,GB2312格式转换常常乱码。我安装的软件编辑器都默认成GB2312编码。

网友D:
MPLAB x ide 3.15在项目上点击鼠标右键,属性 ,在类别拦点击常规,在下面有编码选项,选GB2312即可

网友E(2016-01-25):
能给个链接不?中文最新版的,怎么也找不到啊

网友F(2017-08-17):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链接不?中文最新版的,怎么也找不到啊

官网下的就行了,在安装的时候有语言选择,选择中文就可以了

网友G(2018-02-03):
你们都有注册码吗?

网友E(2018-09-19):
引用 网友G:
你们都有注册码吗?

没有,用免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