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音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5-01-12):
我现在用AB类音频放大器,用8v供电,功率只能到3W多点,用的12W,8欧姆的喇叭,现在想提高功率到6W左右,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音频功放!谢谢了。

网友A:
不改动供电条件和扬声器,怎么改芯片也不行。
要提高输出功率,一个方法是提高供电电压,另一个方法是使用较低阻抗的扬声器。
改用4欧扬声器,输出功率可以提高不少。

网友B:
用数字的比较好玩,772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动供电条件和扬声器,怎么改芯片也不行。
要提高输出功率,一个方法是提高供电电压,另一个方法是使用 ...

请问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功能到6W,5W也行啊。

楼主:
这是一款3W × 2 channel (VCC = 9V, RL = 3Ω)的音频功放,上图是典型应用电路,可不可以把output1接喇叭正极,output2接喇叭负极,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输出功率是只用output1驱动喇叭输出功率的两倍呢?

网友C:
output1接一个喇叭的一端,喇叭另一端接地;
output2接另一个喇叭的一段,喇叭另一端接地。

电路图中,RL指的就是一个喇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我试着把供电电压提高到14V,MAX9744发热很严重。
没有一款功放在7.4V电压,8Ω ...

7.4^2/8=6.845(W),6.845/2=3.42(W)。这个,你怎么绕过去?
再牛的芯片,总要服从物理定律吧?

网友D:
那就偷点能量好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2/8=6.845(W),6.845/2=3.42(W)。这个,你怎么绕过去?
再牛的芯片,总要服从物理定律吧? ...

6.845/2=3.42(W),请问maychang版主,为什么要除以2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6.845/2=3.42(W),请问maychang版主,为什么要除以2呢?

7.4^2/8=6.845(W),是正弦波峰值输出功率(假定管压降最小为零,电源充份利用)。此值除以2,是最大输出时正弦波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
实际的输出功率,当然比3.42W还要小一些。

网友E:
功放电路:B类!(全桥形式)可以做到扱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