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代码存储在外部spi flash

楼主(2015-01-12):
想用TI的M3芯片做一个web物联网,程序已经写好,现在想把代码放到外部的spi flash存储,boot loader应该怎样编写修改,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例子?

网友A:
如果mcu内部的存储空间够用了,没必要用外部flash的

网友B:
MCU内部的flash够用了就没必要再额外的去做的吧。

楼主:
是够用了,不过有些存储在flash的数据要经常擦写,怕把芯片写坏了,就想看看有没有谁成功的搞过,ti给的dome代码没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够用了,不过有些存储在flash的数据要经常擦写,怕把芯片写坏了,就想看看有没有谁成功的搞过,ti给的dom ...

放心使用吧,flash的寿命在10W次的级别。我还没听谁说做实验把msp430写坏了的。如果真能到写坏了的时候,一定是对msp430了如指掌了

网友A:
另外,程序执行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读取flash,读取不会影响flash寿命的

楼主:
好的,谢谢版主大大指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