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3.5mm耳机插座的封装怎么办

楼主(2015-01-12):
做一个东西需要用到3.5mm耳机插座,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插座的PCB封装问题

在淘宝上能找到3.5mm耳机插座
可是怕买回来与自己画的板子不匹配

希望大家介绍点经验

网友A:
有标准的
怕错的话 买回来 自己封装核对下

网友B:
先买回来,自己量尺寸做封装

网友C:
找个样品  自己做封装就行了

网友D:
尽量不要选非标的器件,否则为降低后期的采购难度和生产成本,只能是修改板子,以适应非标器件

网友E:
看帖回帖,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网友F:
标准件都会有尺寸图的吧

网友G:
淘宝会有尺寸图,直接对着画就行,再者也有标准的。

网友H:
自己画一个!

网友I:
我也在画耳机座封装。个人觉得,你可以在阿里巴巴上面找到一家供应商,谈好条件,让他们寄点样品过来然后选个合适的自己量尺寸画封装。我们出货量大,商家很乐意寄样品的。当然也付钱了。

楼主:
原来大家都是自己测量样品,然后再画封装的,明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