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SP的SCI和PC通讯,电路这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1-12):
信号输入到DSP会有点问题, 简单的处理方式, 在输出连接 DSP 的地方先串个电阻(比如1K).
当然更好的方式, 你可以考虑采用 MAX3232, 这是 3V 供电的器件,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另外, 还有  D Connect 9 应该 RS232 电脑连接的插口, 除了5脚地线以为, 其他的脚不要连接地线, 串口这些脚有定义,有信号的. 你只是没有用而已. 没有用到你就浮空好了, 如果强制短路到地, 可能会损坏串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到DSP会有点问题, 简单的处理方式, 在输出连接 DSP 的地方先串个电阻(比如1K).
当然更好的方式, 你 ...

MAX232直接用3.3V供电可不可以?我看数据手册里它的供电电压范围是-0.3V到6V,还有我现在要使用的是USB转串口线,还是使用RS232电平吗?我听有些人说可直接把电平转换芯片去掉?

网友A:
-0.3V到6V 不是工作电压. 你再好好看看手册, VCC 的工作电压是 4.5~5.5V.
USB转串口线,也有两种, 最简单的那些是 TTL 电平, 但也有 RS232 电平的, 要特别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V到6V 不是工作电压. 你再好好看看手册, VCC 的工作电压是 4.5~5.5V.
USB转串口线,也有两种, 最简单 ...

这个是芯片手册上写的MAX232的供电,不就是-0.3V到6V吗? 这个是我买的USB转串口线,需要加MAX232进行电平转换吗?还是可以DSP的SCI输出直接接到串口线?

网友A:
不是的, 看看这图里的强烈建议条件.

看你的这个东东的说明, 应该是 RS232 电平的, 需要这个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 看看这图里的强烈建议条件.

看你的这个东东的说明, 应该是 RS232 电平的, 需要这个电平转换芯片 ...

这个表的最上方不就写了可以-0.3V到6V吗?我看到有人说他用3.3v供电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那是你的理解问题了, 写了可以-0.3V到6V, 你真觉得 VCC 供电0V 也能正常工作(自己能发电不成)? 那只是这个加电范围, 器件不会损坏的条件.
下面的要求工作条件才是具备正常功能的供电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理解问题了, 写了可以-0.3V到6V, 你真觉得 VCC 供电0V 也能正常工作(自己能发电不成)? 那只是这个 ...

我是看到有人说他用3.3v供电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