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叫作什么端子吗?

楼主(2015-01-12):
     有人用过或者见过下面这种端子吗?
     黑色的是一种,白色的是一种,电流大小不一样,因此背面的连接方式也不一样;

端子背面图

端子背面图

端子正面图

端子正面图

网友A:
你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标示?  自己百度 或者上TAOBAO搜搜

网友B:
这种东东上淘宝上搜索压线端子,就能找到,肯定有卖的。

网友C:
济南无线电十厂有这端子,用过后面换掉了

网友D:
淘宝 导轨接线端子

网友E:
感觉像是定做的接线板!

网友F:
像是导轨接线端子,这个中间能掰开吗?

网友G:
这东西怎么这么像PLC机柜里的接线端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济南无线电十厂有这端子,用过后面换掉了

的确找到了类似的连接端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