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媚娘电路图

楼主(2015-01-12):
好吧,示波器忘了设置通道反相。。。 ORZ

网友A:
(☆_☆)
囧rz
大波木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_☆)
囧rz
大波木有了。

是头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头没有了

:D似乎要正负倒过来, 波是向下垂的 ,然后切了下面一截。

网友:
小黄有才能

网友C:
这样就对了~~~~~~~~~~      :lol

网友D:
唉,大波被削了。

网友E:
;P
人才啊!!

网友F:
高中时,一次数学老师黑板上画函数图,好像是啥sin在某区域的绝对值,出来就是楼主的第一个波形,老师盯着那图停了几秒后,用粉笔在上面左右点了两下,说:在这再加两点就完美了哈。全班男生笑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似乎要正负倒过来, 波是向下垂的 ,然后切了下面一截。

应该是被手挡住了一节!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对了~~~~~~~~~~

看头像似乎你还是反的!

网友H:
哈哈   应该是双手掀起

网友I:
淫才啊;P

网友J:
电压太高,与实际不符

网友K(2015-02-11):
淫满天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