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请教各位大神MA82G5B32 8组PWM怎么设置

楼主(2015-01-12):
各位大神,MA82G5B32不是有8组PCA吗,用来做PWM,只设置6组PWM0~5模块可以正常输出,如果设置8组的话6、7模块产生的PWM就会和0、1模块的重叠,6、7模块对应的I/O口就没有PWM输出。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例程里面的设置,你手头有没有PwM控制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例程里面的设置,你手头有没有PwM控制的例程

例程是有,但是没有6,7模块怎么设置,我只想看下我的设置是不是对的

网友B:
给个范例给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范例给楼主参考

非常感谢,有用的例程!终于找的原因了,没有设置SFR页: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