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一大功率 p mos (用于驱动34v 30a的电路)

楼主(2015-01-12):
我用过了 nce60p50(60v,50a的) irf4905(74a ,55v的) 。。但都由于发热量太大,把该mos管 挂到20cm*5cm的铝壳上 ,铝壳都是温的。。求推荐个内阻稍微小点的。这样功耗小,应该发热量会够

网友A:
到IR或vishay网站去看看,那里有很多新MOS管。

网友B:
去IR网站看了下,能够装散热片的PMOS,就IRF4905导通电阻最好。
你把它们并联来用吧。

网友C:
想办法用N沟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