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六层板中间3层差分信对和4层的差分信号对可否平行走线

楼主(2015-01-12):
大家好,想求助大家一个问题,小弟手头一个项目,板子上有320对差分信号(阻抗100欧姆+-10%),准备用6层线路板来完成走线。层的分布如下:1层信号层(灌铜)、2层信地平面(也会走3.3V电源)、3层信号层(灌铜)、4层信号层(灌铜)、5层信地平面(也会走3.3V电源)、6层信号层(灌铜)。由于差分信号过多,3层差分对和4层的差分对无法避免上下层平行走线。想问下,这样平行走线对阻抗影响大不大。还有就是2层和5层电源线对地平面的分割会不会也对阻抗影响很大。期待大伙的回复,谢谢!

网友A:
3层和4层都平行走线了,还谈什么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层和4层都平行走线了,还谈什么阻抗?

层3不是还有层2作为参考层么,层4也有层5作为参考层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层3不是还有层2作为参考层么,层4也有层5作为参考层么

对于微带线(表层走线)的确只需要一个参考地;
但对于带状线(中间层走线),则上下都需要参考地;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对于第4层走线,第3层如果有平行走线,那么第3层的走线上有信号在跑时是不是对第4层的线有影响?(电磁场有变化),此时阻抗是在变化的。而且即使第3层的走线上没有信号流过,你按只有一层参考地来仿真阻抗也是不对的。

多说一句,既然2和5都是地,那么最好将3.3V电源集中到2或5中的一层,确保有一层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B:
高手在民间:lol

网友C:
如果是高速信号,平行走线影响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