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一个PS2转USB的电路!

楼主(2015-01-12):
求一个PS2转USB的电路!

网友A:
有些鼠标本身就支持两种模式,买个转换器就可以,或者你有插头、座可以自己接。。
这个你搜 PS2 TO USB 图片就能找到接线图。。。

但如果你的鼠标不支持(貌似不多)两种模式,那只能自己做转换了。。。比如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