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 太阳能

楼主(2015-01-12):
VC1和VC2是通过STM32的PWM控制,输入端接24V的太阳能电池板,要求输出12V,此电路降压时没问题,升压不行,求原因!!

网友A:
怎么不传个完整的图呢?BUCK-BOOST为什么要用2个MOS?为什么不用一个MOS呢?
既然是输入24V,输出12V,为什么不用效率更高的BUCK呢?如果24V的太阳能板输出电压低于12V了,说明光线已经十分微弱了,再升压也没有多大的电流,得不偿失

网友B:
前面那个降压,后面那个升压。是不是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传个完整的图呢?BUCK-BOOST为什么要用2个MOS?为什么不用一个MOS呢?
既然是输入24V,输出12V,为什 ...

版主你好,前一个MOS是BUCK的,后一个是BOOST的,想充分利用太阳能,后面接的是一个12  10AH的铅蓄电池。。求版主给个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个降压,后面那个升压。是不是噢

是的,电感100UH的时候BUCK可以工作,600UH的时候BOOST可以工作,就是不能时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前一个MOS是BUCK的,后一个是BOOST的,想充分利用太阳能,后面接的是一个12  10AH的铅蓄电池。 ...

帮你画了个图,两个MOS的不好控制,你用这单个MOS的电路更简单,这个也可以升降压的,不一定要用3843,你也可以换成其它的IC来做,既然是给电池充电,后面还可以加上LM358恒流限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画了个图,两个MOS的不好控制,你用这单个MOS的电路更简单,这个也可以升降压的,不一定要用3843,你 ...

非常感谢版主的建议,我有几处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下版主。。这个电路是反相输出?  电感要用变压器代替?
UC3843的VCC是多少?地该怎么接?

网友A(点评):
3843启动电压8.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建议,我有几处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下版主。。这个电路是反相输出?  电感要用变压器代替? ...

为了减轻服务器压力,8楼的图我又重新更新了一下,不再上传新图,这个不需要变压器,只需要一个常规的单绕组电感就可以了,这上面各个点的电位我都标出来了,你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减轻服务器压力,8楼的图我又重新更新了一下,不再上传新图,这个不需要变压器,只需要一个常规的单绕 ...

谢了,引脚1、2、3、4、8不用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引脚1、2、3、4、8不用接了吗?

肯定要接啊,我这只是个简图,每个脚都要接线的,如果不想用3843,只要是8V可以启动的IC,都可以用这个电路做,启动电压越低越好,如果你打算用3843的话,就先看看3843的规格书,弄清楚每个脚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接啊,我这只是个简图,每个脚都要接线的,如果不想用3843,只要是8V可以启动的IC,都可以用这个电 ...

谢了,yytda版主

网友C:
原理图上看不出什么,关键还是在程序控制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接啊,我这只是个简图,每个脚都要接线的,如果不想用3843,只要是8V可以启动的IC,都可以用这个电 ...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

为什么发几个句号?我对楼主的建议是中肯的?用两个MOS做BUCK-BOOST,两个NOS的源极电位不一样,所以MOS驱动太麻烦,用单个MOS就简单多了,可以大大的简化电路

网友C(点评):
反极性不是什么场合都能用的。。。信不信由你

楼主:
^-^

新手,好多不懂,谢谢版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