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7 96KSRAM如何使用?

楼主(2015-01-12):
在keil4上设置成stm32的芯片,但是ST系列的只有64KSRAM,超过就报错。而GD的芯片有96K,如何设置?

楼主:
自己解决了。
在target选项里面的sram zise 改成0x18000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看我最新的帖子,添加上GD32的信号,就自动匹配了,不用选择STM32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