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149单片机的电子称设计程序问题

楼主(2015-01-12):
本人初学msp430f149单片机,第一次接触IAR软件,用的是5.3版本的。
做的是基于AD7190芯片的电子称。代码如下:
main.c: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cry1602.c"

#define    AD_DIN_H    P5OUT |= 0X01;
#define    AD_DIN_L    P5OUT &= ~0X01;

#define    ARDY      P5IN & 0X04;
#define    ADOUT     P5IN & 0X04;

#define    AD_CLK_H    P5OUT |= 0X02;
#define    AD_CLK_L    P5OUT &= ~0X02;

uchar tishi1[] = {"Weight:"};
uchar tishi2[] = {"kg"};

/*************************时钟初始化******************************/
void jingzhen_8M()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BCSCTL1 &= ~XT2OFF;
      do
      {
      IFG1 &= ~OFIFG;
      for (i = 0xFF;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2+SELS;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s;
  for(s=0;s<time;s++);
}

//=============写一个字节======================//
   void  AD7190_Write( 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loop;
    for(loop=0;loop<8;loop++)
     {

       if(temp&0x80){ AD_DIN_H; }
        else  AD_DIN_L ;
         AD_CLK_L;
        AD_CLK_H;
        temp=temp<<1 ;
     }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AD7190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recdata;
       unsigned  char   loop;
       recdata=0;
     for(loop=0;loop<8;loop++)
     {
       AD_CLK_L;
       recdata=recdata<<1;
       if((P5IN&0X04)==0X04) recdata=recdata +1;
       else _NOP();
       AD_CLK_H;
      }
     return (recdata);
   }

//==================AD7190初始化=================================//
void  AD7190_init (void)
{
    AD7190_Write(0Xff);
    AD7190_Write(0Xff);
    AD7190_Write(0Xff);
    AD7190_Write(0Xff);
    AD7190_Write(0Xff);//连续写入40个1,ADC复位
    delay(100); //延时函数
    while((P5IN&0X04)==0x04);    //配置寄存器设置

    AD7190_Write(0X10);//选择Configuration  regisster(24 bit,with 3 turns)
    AD7190_Write(0x80);//chop enabled  在REFIN1(+)与REFIN1(-)之间施加外部电压
    AD7190_Write(0x02);//选择AIN3(+) 与AIN4(-)
    AD7190_Write(0x0f);//unbuffer model,current关闭,gain =128,单极性(双极性可以增大输入范围)
    while((P5IN&0X04)==0x04);    //配置寄存器设置

    AD7190_Write(0x08);//选择模式寄存器,内部零点校准(24 bit,with 3 turns)
    AD7190_Write(0x88);//Internal zero-scale calibration  Model
    AD7190_Write(0x00);
    AD7190_Write(0x01);
    while((P5IN&0X04)==0x04);    //模式寄存器设置

    AD7190_Write(0x08);//选择模式寄存器,内部满量程校准(24 bit,with 3 turns)
    AD7190_Write(0xa8);//Internal full-scale calibration Model
    AD7190_Write(0x00);
    AD7190_Write(0x01);
    while((P5IN&0X04)==0x04);

    AD7190_Write(0x08);//选择模式寄存器(24 bit,with 3 turns)
    AD7190_Write(0x08);//连续转换模式
    AD7190_Write(0x00);
    AD7190_Write(0x05);//控制输出数据速率
}
//========================读数据=====================//
unsigned int Read_AD7190(void)
{
unsigned long AD_result;
    AD7190_Write(0x58);
    AD_result= AD7190_Read();
    AD_result=AD_result<<8;
    AD_result= AD7190_Read()+ AD_result;
    AD_result=AD_result<<8;
    AD_result= AD7190_Read()+ AD_result;
    return   AD_result;
}

/***************全局变量***************/
uchar key_Pressed;      //按键是否被按下:1--是,0--否
uchar key_val;          //存放键值
uchar key_Flag;         //按键是否已放开:1--是,0--否
//设置键盘逻辑键值与程序计算键值的映射
uchar key_Map[] =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
函数名称:Init_Keypad
功    能:初始化扫描键盘的IO端口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_Keypad(void)
{
    P1DIR = 0xf0;       //P1.0~P1.3设置为输入状态, P1.4~P1.7设置为输出状态
    P1OUT |= 0xf0;      // P1.4~P1.7输出高电平
    key_Flag = 0;
    key_Pressed = 0;
    key_val = 0;
}
/*******************************************
函数名称:Check_Key
功    能:扫描键盘的IO端口,获得键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heck_Key(void)
{
    uchar row ,col,tmp1,tmp2;
    tmp1 = 0x80;
    for(row = 0;row < 4;row++)              //行扫描
    {
        P1OUT = 0xf0;                      //P1.4~P1.7输出全1
        P1OUT -= tmp1;                      //P1.4~p1.7输出四位中有一个为0
        tmp1 >>=1;
        if ((P1IN & 0x0f) < 0x0f)           //是否P1IN的P1.0~P1.3中有一位为0
        {
            tmp2 = 0x01;                         // tmp2用于检测出那一位为0
            for(col = 0;col < 4;col++)              // 列检测
            {
                if((P1IN & tmp2) == 0x00)           // 是否是该列,等于0为是
                {
                    key_val = key_Map[row * 4 + col];  // 获取键值
                    return;                         // 退出循环
                }
                tmp2 <<= 1;                        // tmp2右移1位
            }
        }
    }
}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延时约15ms,完成消抖功能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1()
{
    uint tmp;
    for(tmp = 12000;tmp > 0;tmp--);
}
/*******************************************
函数名称:Key_Event
功    能:检测按键,并获取键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Key_Event(void)
{
    uchar tmp;
    P1OUT &= 0x00;              // 设置P1OUT全为0,等待按键输入
    tmp = P1IN;                 // 获取 p1IN
    if ((key_Pressed == 0x00)&&((tmp & 0x0f) < 0x0f)) //如果有键按下
    {
        key_Pressed = 1;        // 如果有按键按下,设置key_Pressed标识
        delay1();                //消除抖动
        Check_Key();            // 调用check_Key(),获取键值
    }
    else if ((key_Pressed == 1)&&((tmp & 0x0f) == 0x0f)) //如果按键已经释放
    {
        key_Pressed = 0;        // 清除key_Pressed标识
        key_Flag    = 1;        // 设置key_Flag标识
    }
    else
    {
        _NOP();
    }
}

cry1602.c: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ry16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宏定义***************/
#define DataDir     P4DIR
#define DataPort    P4OUT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CtrlDir     P3DIR
#define CLR_RS P3OUT&=~BIT0;    //RS = P3.0
#define SET_RS P3OUT|=BIT0;
#define CLR_RW P3OUT&=~BIT1;        //RW = P3.1
#define SET_RW P3OUT|=BIT1;
#define CLR_EN P3OUT&=~BIT2;        //EN = P3.2
#define SET_EN P3OUT|=BIT2;
/*******************************************
函数名称:DispNchar
功    能: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N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n--字符个数
          ptr--指向字符存放位置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NChar(uchar x,uchar y, uchar n,uchar *ptr)
{
    uchar i;
    for (i=0;i<n;i++)
    {
        Disp1Char(x++,y,ptr[i]);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
函数名称:LocateXY
功    能:向液晶输入显示字符位置的坐标信息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ocateXY(uchar x,uchar y)
{
    uchar temp;
    temp = x&0x0f;
    y &= 0x01;
    if(y)   temp |= 0x40;  //如果在第2行
    temp |= 0x80;
    LcdWriteCommand(temp,1);
}
/*******************************************
函数名称:Disp1Char
功    能:在某个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data--显示的字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1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LocateXY( x, y );
    LcdWriteData( data );
}
/*******************************************
函数名称:LcdReset
功    能:对1602液晶模块进行复位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Reset(void)
{
    CtrlDir |= 0x07;                 //控制线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DataDir  = 0xFF;                 //数据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LcdWriteCommand(0x38, 0);             //规定的复位操作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 0);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 0);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 1);                //显示模式设置
    LcdWriteCommand(0x08, 1);                //显示关闭
    LcdWriteCommand(0x01, 1);                //显示清屏
    LcdWriteCommand(0x06, 1);                //写字符时整体不移动
    LcdWriteCommand(0x0c, 1);                //显示开,不开游标,不闪烁
}
/*******************************************
函数名称:LcdWriteCommand
功    能:向液晶模块写入命令
参    数:cmd--命令,
          chk--是否判忙的标志,1:判忙,0:不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WriteCommand(uchar cmd,uchar chk)
{
    if (chk) WaitForEnable();   // 检测忙信号?
    CLR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cmd;             //将命令字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
函数名称:LcdWriteData
功    能:向液晶显示的当前地址写入显示数据
参    数:data--显示字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WriteData( uchar data )
{
    WaitForEnable();        //等待液晶不忙
    SET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data;        //将显示数据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
函数名称:WaitForEnable
功    能:等待1602液晶完成内部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P4DIR &= 0x00;  //将P4口切换为输入状态
    CLR_RS;
    SET_RW;
    _NOP();
    SET_EN;
    _NOP();
    _NOP();
    while((P4IN & Busy)!=0);  //检测忙标志
    CLR_EN;
    P4DIR |= 0xFF;  //将P4口切换为输出状态
}

/*******************************************
函数名称:Delay5ms
功    能:延时约5ms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5ms(void)
{
    uint i=40000;
    while (i != 0)
    {
        i--;
    }
}
/*******************************************
函数名称:Delay400ms
功    能:延时约400ms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400ms(void)
{
    uchar i=50;
    uint j;

    while(i--)
    {
        j=7269;
        while(j--);
    }
}

cry1602.h:
void Disp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tr);
void DispN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ptr);
void Locate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Disp1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Reset(void);
void Lcd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char chk);
void LcdWriteData( unsigned char data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void Delay5ms(void);

编译时会出现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main" referred in ?cstart ( D:\IAR\430\LIB\DLIB\dl430fn.r43 )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希望有大神求解,谢谢!

网友A:
你的主函数呢?int main(vo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函数呢?int main(void)

是因为少了主函数吗?这是我在网上找的程序,可能不全吧,谢谢,请问你会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