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为什么对讲机靠近正常使用中的系统时,出现系统掉电?

楼主(2015-01-1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B:
这个是长见识的。。。。why

网友C:
甚高频还出现这问题吗

楼主:
正解:
原因:对讲机的辐射信号会对产品工作产生影响,导致产品输出掉电。
解答:建议在模块前端加滤波吸收电路,同时产品上加屏蔽措施,加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D:
系统有漏洞,对讲机影响的,以前我们遇到过,那效果必做测试都明显.

网友E:
没有做过甚高频

网友F:
电源干扰这么严重吗?

网友F:
以为是啸叫弄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