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111)晶面硅的腐蚀问题

楼主(2015-01-12):
我现在需要将(111)晶面的硅腐蚀300微米左右深,应该用什么腐蚀液和掩膜,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这些高大上的问题我也不懂得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但还是没找到方法

楼主:
请大神来解答

网友B:
这个深度用刻蚀液得用三天到五天时间,金做掩膜。建议还是干法刻蚀吧!不过一般还很少有人刻这么深,一百多微米已经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深度用刻蚀液得用三天到五天时间,金做掩膜。建议还是干法刻蚀吧!不过一般还很少有人刻这么深,一百多 ...

干法太贵了,实验室也不让刻硅